修一工控机CPU供电对地短路求助

楼主(2012-10-21):
修一工控机拿来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就断,断开23伏正常,CPU三项供电,其中一组供电上管FDD8880烧了,因没有同型号管用74N03代换空板正可以开机,装箱后又烧,查它控制及输出S级都联接到6614ACBC蕊片,料板也没找到同样的蕊 片可代换,就把它们折下来试S级对地阻值有140多,可上CPU后就又能对地短路了,主电源蕊片是isl6326,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在线等.........

网友:
一般上管坏了的,下管也要一起换掉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波的话,只能是一边烧一边换,先换一个,再换一对,再换CPU供电芯片,电容阻。
不过一般来说,只要换到驱动芯片不行时,我就会全换,(上下管,电 阻,电容),再不行扔了

网友:
我上下管也全换了不顶事,不知道是不是管不对,现在上U就短路,怕是蕊片问题现在手头没有,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