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飞利普LED电视怎么了

楼主(2012-10-21):
图像有色块,严重失真,大家邦我看一下,我以为是排线问,换插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
看样子好象是逻辑板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类似的TCL

网友:
这台机没有逻辑板,难道是主板吗?

网友:
这台机没file:///H:/DCIM/106V1253/106_1905.JPG有逻辑板,难道是主板

网友:
我这里怎么看不到图呢? 是你那里挂了,还是我这里不行。

网友:
图片挂了 看不到图片.1楼 看到图片了?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给主芯片供电的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图片看不见,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
调一下总线试试

网友:
请发个图片帮你分析一下,没看到图片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