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5暗屏,未解决!

楼主(2012-10-21):
机型:三星Q35
故障:开机有图像暗屏
分析:灯管,高压条,排线已排除!测开启信号3.3V有,供电18V待机时有,触发后0.4V!! 确定是主板故障。
查主板高压条供电电路,没有发现短路,经过的元器件也是正常的,最好跟进南桥芯片里面去了,是南桥问题吗?之前都还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飞过去就得了, 只是白屏 显示不同步而已。。

网友:
仔细找同步电压吧

网友A:
很好修吧。直接在屏上拉电飞到高压板上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修吧。直接在屏上拉电飞到高压板上就OK了。

屏上有19V供电?你说的是开启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19V供电?你说的是开启电压吧

l恩,你的高压板上没开启信号,所以屏暗。只接从屏上飞到记压板上就OK了,但与主板上的开启线可要割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恩,你的高压板上没开启信号,所以屏暗。只接从屏上飞到记压板上就OK了,但与主板上的开启线可要割段

都说了有3.3开启信号,怎么会没有呢 是没有供电

网友:
怎么会最后进到南桥 断开R512触发后电压正常吗?

网友C:
Q10为P沟道管 G级低电平正常,关键是D级电压低了。1.查C47是否短路;2.换Q10;3、是在不行去掉Q10,直接连接S级-D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飞线,已经烧了两条高压条了

飞供电怎么回烧高压条?  除非是接错线

网友D:
直接改个高压不就完了,控制信号还用原来的,主供电从19V飞,用19V通用高压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0为P沟道管 G级低电平正常,关键是D级电压低了。1.查C47是否短路;2.换Q10;3、是在不行去掉Q10,直接连接 ...

S级和D级只用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个高压不就完了,控制信号还用原来的,主供电从19V飞,用19V通用高压改

就是这样烧了两条高压条了,两次都用了不到三个小时 S和G短路

网友:
暗屏可以改高压,  你直接把18V飞到高压条的还是飞到主板改的?  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有3.3开启信号,怎么会没有呢 是没有供电

修个屏暗这么纳闷,真急呀。哎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屏线问题,待机状态下有19V,当触发后点亮灯管的瞬间掉到2V左右,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