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视还有救没?

楼主(2012-10-21):
有色块,图像失真,没有逻辑板,不知从那里下手,

网友:
色块在哪里?

好像是背光问题吧?

网友:
哦,看到了,好像是排线没插好,有干扰。

网友:
排线清洗下,从新装

网友:
先检查排线,

网友:
没有逻辑板???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给你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1969-1-1.html

网友:
重新装就好了

网友:
什么液晶电视不用逻辑板?头一次听说呀,你比工程师还厉害!

网友:
逻辑板已经绑定在上面那种屏吧 不能拆下来那种逻辑板 应该是as-15之类的集成电路坏了

网友:
确实没逻辑板,从主板两条排线到屏上

网友:
将屏线擦干净试一下,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