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屏上有一条竖宽黑带是显卡还是屏线问题? ...
联想旭日C462A屏上有一条竖宽黑带是显卡还是屏线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10-21):
联想旭日C462A屏上有一条竖宽黑带是显卡还是屏线问题?请大家帮忙
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屏试试是屏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看看屏有没有摔过挤压过。一般我见过的都是屏坏的多。

网友:
多半是屏吧 不好说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多半是显卡板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客户丢这做系统的,大开就这样了,等客户来再修!客户如果误解了,我就麻烦了!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就这个现象

网友:
显示2个屏,先换屏试下,个人认为显卡几率比较大

网友:
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昨天搞了个类是的问题 不过是ibmr50 外接正常 最后换屏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