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者的触发电路思路

楼主(2012-10-21):
好运来了挡不住.刚淘了一块板.表面有点伤痕,不过没有断线的痕迹(凡事不要看表面).板号写AMP,没见过.
1.还是用老师教的思路,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测USB的脚看南桥有没挂.(没事,不由自主的高兴一下,桥没事就有修好的可能)
2.插入ATX 电源,无触发(我都学到CPU供电了,无触发当然对我是小事了,发贴一下让初学者学一下过程)
思路:要有供电\时钟\复位.
IO是83627的查角位:68角供电有高电平,当触发开关时有个高低高跳变(有的是底高底)\角 85角复位有个高电平\ 同时还要查IO的67角看有没有3.3V左右的高电平这是IO到南桥的一的请求信号.同时南桥也会发出一个同意信叫SLP#测73脚要有一个高电平.还要测72角当插入ATX时要有个高电平,开启了被绿线拉低就角触发了.当然少不了测时钟晶振,用示波器没两脚要有波行和32.768MHZ.
3.思路是这样,这回我要动手测了.前面一路测过来都正常.到72角怎么就没高电平,难道IO把它拉低或中间短线了.把IO的72角短开测绿线到IO的断开线.果然中间开路了.经过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经然在插槽底下(不要看表面)补了线OK了.(如果对电路熟悉了就可直接测绿线有没被拉低,反过有查省时间)

网友:
来个图呀,兄弟。胃口不是这么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