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上硬盘无显(硬盘没问题哦)

楼主(2012-10-21):
昨天接到HPCQ40机,加焊后亮机了,等我把它装好再试时,就没待机也不触发。最后换了过硬盘,就OK了,我去查它原来的硬盘,也没问题啊(还装上别的机用了啊),我又把它装回去,还是不行啊。求解啊!

网友(2015-12-2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我说下我这边CQ40 经典的AMD此类故障吧:北桥和显卡(显卡导致的一般不多)的面大-----可导致开机黑屏,开机“灰屏”甚至还能正常显示:提示按ESC进入引导菜单(当然此时键盘是不好用的),不接硬盘开机找不到硬盘然后直接灰屏

我也遇到几例这种情况,后来还是排除南桥(以及BIOS与硬盘接口电路)的问题。

一般都是重换北桥OK的(如果你的主板没进液及摔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