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5电流正常

楼主(2012-10-21):
前段时间黑屏换北桥就能亮机,现在又黑屏了,做了北桥后故障一就,加焊显卡也不行,有谁遇到过这样的不。

网友:
电流跑的正常

网友:
找一下南桥面的电容有腐蚀的,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没有电容通病 的,但是我真不懂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