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2-10-21):
首先外观检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后CMOS放电
再依次检查
1:主板各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桥等供电(我一般是见到MOS管我都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有电压,除非它接地)
2:各芯片的工作时钟,严格来说,全板的时钟都应该检测一下也就是时钟主芯片旁边的22欧或者33欧的电阻,但我一般只检测BIOS PCI槽(1.6V左右)和CPU,北桥的时钟(0.4V左右),频率越高,电压越低.
3:各主芯片的复位,包括IO BIOS 网卡 PCI槽 AGP槽等。如果是全板没复位,需要跑线,一般是从灰线PG跑,还要注意VCORE_PG到南桥线路是否有问题。也可以从各复位测试脚开始跑。一般的设计是 PG/RST针进门电路,然后进南桥。如果是点复位开关没反应,就要从RST针开始跑。
4:检查主板各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到北桥(用带灯假负载测)北桥到南桥(刮线打二极体值)南桥到IO BIOS(打LAD0-LAD3二极体值,刮线打IO到南桥线路)PCI总线(用PCI打值卡检测)。
5:检查BIOS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般ISA总线的BIOS检测5V供电(pin32),LPC、FWH总线的检测3.3V供电(pin32),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init#及BIOS到IO和南桥的连线不要有短路和断路。
6:刷BIOS
7: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1394等
8:更换IO
9:加焊座子,桥等
不跑码比较难修,需要非常仔细观察和扎实的焊功,否则因为替换各零件时产生新的故障。

网友A:
楼主写的很不错!对新手很有用,顶!

网友:
跑线路是基础

网友:
写的很好的啊   有用啊

网友:
我是新手  每次测主板都不走子   烦死呀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楼主能加我的扣吗   1395039510谢谢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
新手学习了,刚开始思路很要命

网友(2012-11-30):
总结的很好,对菜鸟帮助很大

网友:
现在我们在修电脑都是这样"用诊断卡   不跳    先给他个下马威   主板坏了   修不值得   换吧   然后在用子的ATX试试   如果不行开始测CPU供电

网友:
写的不错  很有意义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2013-02-12):
本人还没遇到这问题过,记着有这个资料。

网友(2013-03-18):
..对小弟非常有用  小弟就在这献吻一枚   。。。。

网友(2013-08-19):
北桥到SB的二极体值怎么打?在主板上怎么找?

网友(2013-10-03):
不错,我去多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
这个一定顶,跑主板,真的很头疼

网友:
受教了。。看来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不错!对新手很有用,顶!

楼主写的很不错!对新手很有用,顶!

网友:
就怕遇到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就是不跑码的板

网友:
写的只是些基本的常用思路,真正应用到实际就不太好用了。有的电路图测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跑码让我最头疼 了,谢谢LZ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3-11-28):
能不能  写的在详细一点   啊  楼主  还是有点看不懂哎

网友(2014-07-15):
过来学习一下,说的很全面,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