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不触发,

楼主(2012-10-21):
R60不触发,经测试,PMH7接收到了南桥发出信号-ICH_SLP_S3和-ICH_SLP_S4,PMH7没有发出-PM_SLP_S4和-PM_SLP_S3,于是查PM的工作条件,首先供电VCC3SW和VCC3M到达的每个引脚都有3.3V, 32脚-PWRSWITCH有3.3V,24脚-PWRSHUTDOWN有3.3V,23脚-MAINOFF有3.3V,73脚-EXTPWR是0V, 8脚EXTPWRG有0V,17脚-SHUTDOWN2是3.3V, 25脚OSCIN有1.4V,26脚OSCOUT有1.4V,VL5有5V。75脚-PWRON是0.75V, 其余的我不晓得还要查那些,上面的条件应该都对了,但还是不触发,芯片我已经换过了,排除了短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弄了,那些大虾们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触发、先检查是否有3.5v    按开关电压是否有跳变。。。。

网友A:
当然有3,5v,按下开关也有跳变,一直从开关查到了PMH7这里不出-PM_SLP_S3和-PM_SLP_S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3,5v,按下开关也有跳变,一直从开关查到了PMH7这里不出-PM_SLP_S3和-PM_SLP_S4.

今天也是没事       你加我QQ   519587417

网友:
有跳变并不代表它是好的   换个IO试下

网友:
没有发出-PM_SLP_S4和-PM_SLP_S3,于是查PM的工作条件
这两个信号是触发后才抬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