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EL X300主板上一个原件是什么

楼主(2012-10-21):
网上掏了个下半身的X300 换后屏幕 装好系统后发现不了本地连接。无线正常的,拆开后发现在电源口和USB口之间有个像是二极管的东西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件,万用表查进电压有3V多,

网友:
兄弟,  看下图纸, 不就出来了?

网友A:
查下图纸就知道是什么东东,什么规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图纸就知道是什么东东,什么规格了

关键没图呀

网友:
就因为么图纸

网友:
你能不能找到板上标有一样字母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