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2-10-21):
开机电源板有刺耳尖叫声!声音不大不小!影响使用,不知那里出问题!该如何解觉,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开关变压器。

网友:
打开显示器看一下呀

网友:
看过了!显示正常,电源板就是有刺耳声音,不知如何下手.该换那里?那里坏了!请指点!

网友:
我也怀疑是变压器!现在确定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是滤波电容坏了吧?

网友:
建议先检查电解电容性能或者换新的先。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2014-07-11):
我现在也遇到一块     我把打电容已经换了。还是要响,声音很小。。。。不知道有木有后遗症

网友(2014-12-19):
检查下削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