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40 掉电完美解决 修正版

楼主(2012-10-21):
接了台奶牛NV40的本 进系统掉电 先打开清灰 做散热 还是掉电 上网查 通病PC136 失效 换了同型号后 可以进系统 运行时间稍微长点 还是掉  后来按照论坛里所说 换个台机1000UF 6.3V  干脆开机瞬间就掉电 后来干脆找了个THINK早期的料板上拆下个470  体积稍微有点大 需要稍微改动 为了彻底解决 连PL10 220电感一起换掉 测机一天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都行啊

网友:
看到完美解决才进来看的。果然····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个,不过换了台式机的1000的用电源不掉电了,而用电池还是一进系统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进VGA模式就没有问题

网友:
AMD芯片组还是INTER的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