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无待机电压小修一例

楼主(2012-10-21):
         同行拿过来整机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然后说主板问题,要放这里检修,店里同事接了机拆机后,裸板也同样,有待机电流,不触发,(这个板先不是本人在修,所有具他讲,主板拿过来无进液,无烧糊,发霉的地方,有维修史,应该是修好了然后自然坏的,因为灰尘比较多,维修的地方也处理的比较专业,)他测到电感无3/5V。   测到TPS51120的条件时,(VIN,VL,REF都正常)发现TPS51120_EN。都无(29脚和12脚)。。。

继续找源头,查到受控于Q76,那么前提是EN_TPS51120G为低,再找,

测到EN_TPS51120,为高, 那么肯定跟下面两个信号有关, 测到VCC1_POR#3 为高,KBC_PWR_ON为低 不正常,所以下面两个信号必须同时为高,才能把EN_TPS51120拉低

那么这个信号这个从EC过来,测量EC供电,时钟都有, 就先换了EC,  无果,再刷了BIOS,同样无果,所有蛋疼了,
之前不是本人在修, 后来拿到我手上看了一下,既然EC,bios,都换了,那肯定问题在EC信号上面, 当测到EC,74脚ADP_PRES ,为0V。一看这个脚图纸上标的是输出,不对啊,纬创的主板都是进EC啊,(所有之前忽略了这个信号没测)

不管了,应该在充电芯片那块。找这个源头,找到U4的时候,测到7脚确实无电压,这是个比较器,5脚大于6脚才能输出高电平,实测6脚2V,5脚0V。NND,问题就这了,测到R13一端18V,另一端无,,电阻挂了, 没见腐蚀啊,。。。。取下来测,果然1M多,换之,自动上电,插内存,LOGOOOOOOOOOO!!!!!!!!!!说明修板要对各代工厂时序了解,不然就困难了,有时候图纸符号标错是经常的,新手进来学习,各位高手勿喷!

纬创Karia集显 (07208-2

网友:
图很精彩哦!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很仔细的,但不是太懂

网友:
电阻虽然没腐蚀,可能变质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  有没纬创的时序啊 发张来大家学习  谢谢 新手的我  很受用

网友:
图纸和经验在维修中看来要灵活应用才中哈——反正会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基础知识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ADP_PRES 弱弱的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很给力,搞不清楚ADP_PRES 是个什么信号,有什么用

网友:
对啊,纬创的主板都是进EC意思?我对各大厂家上电时序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