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适配器掉电,电池正常的灵异现象维修

楼主(2012-10-21):
       接一东芝M203, 开机电流0.168。拆机发现这个板子已经被人修过了,发现很多地方被加焊过,北桥被加焊, CPU背后的NEC大电容被换成4330UF的电容。 主人也很知足,要求只要能个亮就行,他说修亮后就把机子卖掉。

1、    检修:根据以往修东芝的经验,感觉这是CPU供电没有。通电测量果不其然,CPU电压0V。测几大电感或稍大的电容,没发现短路。根据东芝的上电时序发现VCCP1.05V电压没有故无CPU电压。

2、    VCCP对地阻值29,正常。测U2 SC411 151.05V开启电压有;第2913脚电压5V正常;第16+VBAT通过1M电阻后只有0.8V,量电阻R263一兆欧,似乎也正常。工作条件具备,外围电路无掉件,但就是无电压出来。很奇怪吧?

3、    更灵异的事还在后头:再量下管Q18G5V,原来芯片保护了,既然能保护一般来说芯片没坏了。于是根据经验和SC411在东芝板上的卓越表现,把电容取下来重新焊上去(没换哦),再通电 VCCP1.05V出来了。上内存接显示器,亮机了。反复开关机,并放置数小时开机一切正常。这是神马道理?(未完待续)

4、    装上硬盘,进系统正常。一时无事就用他这本子看电影,看了约半小时正在兴头上呢,屏一暗断电了。再开机依然正常能进系统,但恶梦就此开始,这机子总是不定时断电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分钟,终于明白了这机子为什么到处都是焊过的痕迹。北桥做过BGA、CPU电容被更换了、凡是大点的电容都被焊过,难怪老板也不奢望完全修好。本想就此交给主人,但我总想找出原因来看看。
5、    记得在论坛上看过很多人改CPU坐后面的NEC电容,有的说要6330的电容,而它只使用了四个,是不是这电容问题?于是拆了四个470UF的电容外加两个330的电容加上去,心想这下这电容量远超过原来的容量,这下应该行了吧。结果断得更厉害了。

6、    既然SC411出现这么灵异的现象,肯定是它的问题了,于是买了二个全新的SC411。兴冲冲的装上去了。古怪又来了,这下VCCP不出来了,再查工作条件没有任何异常。这下连上下管G极压都没了。莫非全新的芯片有问题?于是再换一个上去。但还是没有任何电压。苦啊,到手的鸭子飞了,真后悔,眼看到手的二百元没了。
       修到这一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修下去,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断开VCCP的后继电路,拆下上下管和电容,全部检查一遍,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再一个个装上去,通电。只听可调电源“卡卡”响了两下断电了,心中大喜,这个电应当出来了,以前就发现过正常情况下断开VCCP后整机会保护的。于是再连上后继。再次开机,东芝的LOGE又出来了。但进系统后还是断电。

7、    静下心来想了下,这电脑这样子,它原来的主人是怎么使用的呢? 他还说要卖掉,这样子怎么卖得掉呢? 莫不是他接上电池能用? 于是立马装上电池,果然不再断电黑屏,能正常使用了。但从可调电源上来看,一会儿0A,一会2点多安。明显适配器供电还是不正常的。于时调整思路,电池正常,那么南北桥 CPU供电啊什么的应当都正常。估计问题可能出在保护隔离电路。在适配器供电自动断开的情况下检测Q505G极,19V!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于是决定直接导通Q505DS极,再试机,问题依然。怀疑BQ24721有问题,于是更换掉充电芯片BQ24721,通电试机没有丝毫好转。无语!

8、   再分析,继然充电芯片没有问题,直接跳过Q505也不行,那么Q505应当也没坏,公共点的19V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他会保护呢? 莫非是电流不够?于是决定一个一个排查;R502阻值零欧正常的。 保险FUSE501、电感L505阻值均为零欧也是正常的。只乘下一个三脚二极管D500了,用二极管档量了下阻值零,调转表笔再量,还是零,拆下来再量还是零。问题就在这了,二极管击穿,导致电压正常但供电电流不足被充电芯片保护了。于是在旧板上拆了个保险替换掉了二极管,开机通电电流一下子到达了2.7A(带电池),明显高于原来。观察电流虽有变化,但再也没有低到零安的了。取下电池,运行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让CPU在100%的负荷率下运行半小时,再也没有断过电了。本机完美修复!!

9、   最后一个问题: SC411不正常是不是由于电流不足引起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再拆试。记得以前也修过一个东芝的M系列,也是VCCP出问题,电池开机有VCCP能正常使用,适配器开机没有VCCP,故不能点亮,后来换掉了SC411后不行,再换掉了VCCP电路的一个大电容莫名其妙就好了,交给用户后近一月了没再返修!

网友:
这个背后换NCE电容的机器也是坑爹的货!经常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关于东芝上CPU座后面NEC电容的问题,我看了很多帖子,这个可能导致用适配器关机重起的,我这个是掉电不重启。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啊,我碰到的基本都是大电容的问题,好解决啊,这样头疼的问题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是啊,这问题全靠耐心

网友:
楼主细心耐心

网友:
把电容取下来重新焊上去(没换哦),再通电 VCCP1.05V出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1918
您取的哪个电容啊 ?赐教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哦,请问下有没有东芝L205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