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0-21):
联想B450 开机不显示 电流跳到0.6不动
不显示
联想
b450

网友:
是不是毒独立显卡的,如果是,那就是显卡的问题的,这款我修了几台了,都是显卡的问题,希望你的也是。这样就好修了。。。

网友:
我想你要按时序来修,动不动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论坛上面都说是BIOS问题,但我刷了N个BIOS还是不行。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 大多数都是BIOS 的问题 我这个我一天遇见3台 全部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集显的bios 刷独立的上面 不能用 独立的刷集显上去 没问题的

网友(2017-05-10):
我有个跑0.5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07-02):
我的0.45A ,不上了,测内存无波形、显卡加烛过

网友(2017-10-22):
这个机子 独立的显卡容易坏 集成的 刷个 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