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上A卡可以N卡过不去

楼主(2012-10-21):
检测卡卡在16大概10秒左右过去还是没显示 换了好几个型号的都不行 上A卡就能显示 求解啊

网友:
我用风枪把桥吹了吹 好了 估计是里面虚焊了 没用焊台啊 焊不了

网友:
没用焊台
可能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你用风枪吹吹就好了,那一定是潮了,下雨了吧!!!

网友:
数据线有空焊的,加焊桥

网友:
那为什么 用A卡有用?

网友(2013-07-04):
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