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楼主(2012-10-21):
板子 K42JC
原始故障 偶尔不触发
测了下不触发的时候,休眠信号不正常,直接去掉,测试正常收钱

过几天又回来了,彻底不触发了,拆机试了下按开机键有跳变,DNBSWON没跳变,直接短这个信号能开机,明知芯片坏,偷懒不想换,直接飞线NBSWON-DNBSWON,测试正常,交给客户

过几天又回来了,电池不能触发,插电源自动开机,用电池时,NBSWON无电压,经测试是被8570本身拉低,手上没这颗芯片,直接换8572  测试正常了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早就该换掉它了

网友:
克扣原件是不行的 嘿嘿

网友:
也没亏什么嘛

网友:
维修就是花最少的钱修好机器,不怪楼主

网友:
呵呵  楼主 服务不到位啊 呵呵

网友:
一次解决,省得以后麻烦。

网友:
这样客户会产生想法的

网友:
拆了三次机,你也真蛋定~~~

网友:
只怪8570进一步恶化所以。。。。。。。

网友:
以后一定不能偷懒拉,这样信誉怕弄的不好了。

网友:
楼主,这板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2014-07-23):
这样,,又可能损失一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