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C华硕主板维修心得,申请加精

楼主(2012-10-21):
也不晓得早请加精是啥子意思(能不能加点下载分)

这段时间维修又修几个F80C的本本.客户送修时要不就是VGA电源烧掉或显卡烧掉.现在交维修的过程给即将维修这个板和已经维修了这个板子的兄弟伙交流一下看法.
前段时间修到这个本本 的时候,看到论谈上有过电压不正常,继而维修更改主板上的电阻去变更显卡供电电压(基地里有人发过这个贴子.当时也是修的那个板子也是电压不正常,变更电阻后解决问题的.

14日又接了这个机型(F80C ),来时主板开机白屏\有时可以开机,进XP后无桌面,有声间(都懂的)\开机进桌面后花屏.客户报的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
            此板前前后后更换了五个显卡(客户不一样,想着一定要修好),几乎都有同一个现象,有时不显示.不显示时有背光.
           因为几个显卡更换后的现象描述不一样,最后没有信心了,感觉不行了.客户又建议维修一下,没办法.

今天在修时考虑到如果更改电压能不以解决问题,想到这个马上行动,迅速拆机,将 R8518的电阻变更为10K的电阻,开机时电压为1.050V,LOGO画面后1.115V,进入XP画面后0.950V.下次维修此本的兄弟可以试试.
维修前,1\机器会开机到XP后无缘无故无显示,合盖再找开会有显示,立即又没有了.2\机器不开机,无开机声间(华硕的几乎都有这个声音)电流走到1.24~1.33掉1.02左右.3\开机无显,电流到过1.55,无开机声音.
维修后,每次开机电流在1.35左右.  (提及的电流,不插光驱怀硬盘,不插屏线,图纸不是此板 图,参考A8JMAX8743)

网友:
楼主能把8518那一块说的详细一点吗?请多多赐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吧电压升了  还是降了啊

网友:
楼主你不定得详细点怎么加精呀

网友:
换这个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啊?说一下,至少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换它可以用

网友:
很好的经验 下次遇到可以借鉴
不过想问下R8518的电阻请问另一端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