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修好华硕v88x 板号 F83VF 不定时掉电一台..有点那个懵.

楼主(2012-10-21):
今日接手一台华硕v88x的机子不定时开机掉电,有事能够进到滚动条掉电,有时又开机马上就掉电,电流一下子到0。82然后就掉到0.43,只有待机电压3。3V和5v了,其中5v变成1.8了变低了,不能够再次触发。必须拔电才能再次触发,有时掉电后 能够触发,     5V待机在 待机的时候5V正常 和有时候可以正常到滚动条 这个可以说明 后级是没有短路的,于是查待机芯片U8100【rt8206a】条件  :  考虑到有时能够开机,先直接加焊了一下 该芯片 ,然而发现  故障还是没有改变,继续查条件
                      1 待机的的时候 3V 5V正常 说明控制信号正常,芯片初步工作正常
                        是不是开机触发后5V带负载能力不行,重点检查了一下 工作模式选择脚29【skip】的电压 发现正常
                    没有思路了,就把所有 所有的条件都检查了一下 发现都正常,于是换芯片,换后故障 依旧 哎..头痛了

于是回想了一下 在讯维学习的时候讲的  掉电的维修部分 :  一般掉电是因为 1 电压出来 不全     2后级电流偏大保护  3  其他原因  :EC  桥  不良  过孔断线之类的 ,先从简单的供电查起  发现     一个 1.8V 的供电没有出来  这个1.8V  是供到显卡里面的,于是顺藤摸瓜  ,找到了显卡电源1.8V的电源管理芯片

  又是一阵狂查条件 负载  之类的一无所获, 条件正常  就是不出电压 1.8V 负载 不短路 二极体值在145    手头 没有这个芯片替换,不过发觉 U8400和 U8500 是一样的芯片  RT8202A  芯片上面标注代号:dj-ca   s29     就把这个芯片 互换了一下 居然正常开机了,拷机半小时正常  ,反复试机也正常,难道机器 修复了?  为什么好了呢,绝对不可能是虚焊的撒 ,QFN封装的小芯片 很小的额  也没有发热量  无铅工艺  不容易的撒 ...  机器是好了  我有点 懵了 ...

补充内容 (2013-6-23 22:26):
修好 很久了,今天 看了帖子 补充一下,希望遇到的同学不要走弯路 ,换了1.8的上下管 就好了

网友:
莫名其妙。。 传说中的软坏??

网友A:
楼主  应该还会有问题吧  呵呵 希望楼主走过去

网友:
楼主修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点评):
哈哈,原来是你啊,没在意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应该还会有问题吧  呵呵 希望楼主走过去

被你说中了,返修了   再次加焊芯片 又好了   好了能用几天,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修没修好。

网友:
把芯片附近的钽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