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40使用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2-10-21):
自己的一台机子,型号E40 板号是 :DAOGC5MB8FO REV:F 故障是使用3-8分钟后掉电 ,机器正常点亮 能进系统 用着,用着就掉电了。到论坛看了看。这机器的通病是HM55桥旁边的BIOS程序坏导致30分钟后掉电,二话不说下了个BIOS刷了后。
涛声依旧还是几分钟后掉电。测各大电感供电全正常。换了一把全新的风扇,带铜管的,所以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CPU是I3的,CPU我换过没问题。以前修I3的机器HM55的桥爱坏,于是就换了个HM55桥。看了下打黑胶的,
,过了....分钟 终于换好了。上机。点亮正常,提示时间错误。进了BIOS,放在那测试,还是一样。由于对掉电的机器修的比较少,没什么思路。恳请各位提供些宝贵的思路。这台机器我不想放弃。。。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有修过的朋友介绍啊。。

网友:
请仔细查一下RTCVCC是否偏低,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你在HM55上面加个铜片就好了,这个是接触不好,通病了

网友:
有那个老兄有这机的图纸吗?

网友:
还是散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