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电流0.7。无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2-10-21):
此机器故障为触发电流到0.7。上不上内存一样。在接手前已经换过显卡和北桥。问题故障依旧。
图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1NDE3fGI1ZGM0NWRmYmJhNDc3ZjAwMDVhM2ZlYzQ4MzcyYWVmfDE3NzU5MzI4MTk%3D&request=yes&_f=.pdf
点位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1NDE4fDkyYTc2YWVjMjI1YWQ5NmVlYjgzOWVkOWRlNjAxYTgzfDE3NzU5MzI4MTk%3D&request=yes&_f=.rar
(此板上没有标示元件位置,只能对照点位。)
测量各个电感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到CPURST为1.0V正常,CPU供电1.5V(负载)。上真U为0.9V。正常。判断为不跑码故障
在测时钟。发现假负载上时钟电压一个为0.74V。一个为0V。明显没有CPU时钟。不过有的板子要上真U才会有时钟。
于是找到时钟芯片。

测量其他各组时钟。均为以上事例。一个0.74V   一个0V。确定为时钟没有发出。接下来就简单了。查时钟的工作条件吧。此时钟有2个主供电。一个为+3VS。一个为+VCCP(1.05V)。2个供电正常。
芯片56脚开启信号CLKPG是南桥收到VRMPG和PWROK信号后直接发出给时钟芯片的。测量为3.3V。正常
到此多半可以判断为时钟芯片坏或者晶振坏,时钟芯片没有料。先从简单的换。找了个14.318的晶振换上。故障依旧。时钟没出。
忘记还是示波器这东西。打开示波器。测晶振已经工作。有波形。在测每组时钟没波形。确定没发出。
看来是时钟本身问题了。于是买了芯片。。。。。。。。

                                               当当当。顺丰快递。请签收。
                                                       货到。开工。
换上时钟芯片。心想应该估计可能是好了吧,上电。我了个去。电流一样。瞬间就.....了
继续测量了。没思路了。测了下时芯片外的一组组的时钟。发现时钟已经发出了。2个都是0.38V左右。没理由啊。一不小心手指碰到时钟芯片。。这么烫。像被咬了一样。赶紧断电。整理了下思绪。(难道是没焊好?给同事看了下。很完美的说- -#)。
难道是这个时钟芯片有问题?同事说有可能。测2个供电电感对地址值。发现L2902(VCCP供电)电感短路。
         再次拆下时钟在测。阻值0.006,有点低,但不短。应该是正常。(一般我们叫老板买什么芯片老板都会买2-3个。以防一小个万一。)
在换一个时钟芯片。测了下L2902。阻值还是0.006.应该正常,上电。自动触发电流到1.3然后掉电。
老板说应该是能吃了   (~﹃~)~###
     上屏,触发。果真屏幕出现了高贵的Thinkpad画面LOGO。
此机器之前经过多番波折。还好功德圆满了。。有点意思!呵呵

联想 SL400.pdf

联想 SL400.rar

网友:
不明白最后怎么会有一个掉电,难道和T61一样要检测一遍?

网友A:
下次订芯片也要多订一个。要是订一个坏的回来 就悲剧了。LZ能不能点位图软件共享一下呢。

网友B:
有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我每次买芯片也买2个 现在卖芯片的黑心老有坏的在里面 显卡我都是买2个

网友:
唉!是啊!芯片这东西的确要多买几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曾经就吃过亏呀!

网友C:
楼主难道没先测PLTRST#,就查的CPURST#?VCCP通过电感给时钟供电么?回去看图学习下

网友D:
楼主首先支持下  我问下哈 我下载了 点位图怎么解压出来打不开啊 我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求救啊

网友:
还有 能告诉下我图纸在哪里看板号么? 谢谢 了 我是小白啊 想自己看看点图和点位图

网友:
LZ思路清晰。。。学习了南桥发CLKPG之前认识,但不清晰。现在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订芯片也要多订一个。要是订一个坏的回来 就悲剧了。LZ能不能点位图软件共享一下呢。

百度下载TSICT软件就可以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波就是好啊。。。。

呵呵。少年走位很风骚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难道没先测PLTRST#,就查的CPURST#?VCCP通过电感给时钟供电么?回去看图学习下

假负载上这么大一个CPURST。先测他就可以知道平台复位出了没。何必去测了平台复位在折回来测CPU复位呢。跳跃性测试是维修最有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先支持下  我问下哈 我下载了 点位图怎么解压出来打不开啊 我要用什么软 ...

下载点位软件去嘛。TSICT。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假负载上这么大一个CPURST。先测他就可以知道平台复位出了没。何必去测了平台复位在折回来测CPU复位呢。跳 ...

你还要去取CPU上假负载,我直接就在无线网卡处查PLTRST#了,很快就可以查到时钟问题了。再说无CPURST#,不一定PLTRST#不正常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下载点位软件去嘛。TSICT。

楼主啊 我真的是新手麻烦详细说下咯 要不你传下给我被 谢谢了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要去取CPU上假负载,我直接就在无线网卡处查PLTRST#了,很快就可以查到时钟问题了。再说无CPURST#,不 ...

方法有很多种。何必纠结呢?事在人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 我真的是新手麻烦详细说下咯 要不你传下给我被 谢谢了 大哥

你在百度上打这个软件名字就可以搜索到。他还有百度文库。建议你先看了在下载使用。不然我发给你一样要口述。呵呵

网友:
原来是时钟有问题。个人感觉时钟芯片很少坏。跟电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