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7出现扫描仪引擎错误

楼主(2012-10-21):
请问哪位大侠见过这种问题,给小弟一点提示。小弟实现是没办法了 。谢谢!!!
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对哦,或是主板问题

网友:
激光器上面有块小板坏了

网友(2012-11-27):
报激光器故障

网友:
激光器问题,看下是不是蚂蚁在激光头上住窝了

网友:
激光组件和DC板的问题 替换一下就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 如果有异响的话 可能是激光器坏了

网友:
我有一台 HP1007打印时候右下方引擎扫描仪报错,激光器换了,还是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发了个驱动板,激光器换了,换了还是不好哦,高手指教一下哦???

网友:
我修一个1007,电源板坏了, 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