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0-21):
芯片上标着D9=8G  然后下边是91F   看图纸怎么是TPS2231  到底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的,新手求指点

网友:
芯片的代码,宏基华硕机器见得最多

网友:
应该是产生s3电压吧

网友:
现在都是PCI-E的

网友:
真没看懂这个是啥子芯片!

网友:
貌似是3.3变压1.5的吧 可是我量各电感都有供电那

网友:
好像比较新款的笔记本的芯片都是用这种代码,见到过

网友:
不知道 干什么用的

网友:
通过图可以看到复位比较多 像个复位控制器 低电平复位

网友:
可以直接拔掉,是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