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显示到花屏

楼主(2012-10-21):
主板:AUSU P5KPL-AM SE
这块板也是我淘来的,用了30.表面电容鼓包,板子成色不错(我想电容鼓包换电容不就可以了)
拿到工作室,不管好坏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再说(有时候电容鼓了一大堆都能开机,但我是那种没时候的就鼓了2,这也是我的运气不然怎么就被我捡的便宜呢)
1.  打各路供电的对地阻值吧,没事上ATX电源,还是没亮.仔细看了看,还有一个电容鼓一点,再换,好运而来,跑码了显示26还能亮机了.哈哈.可是没这么容易.到屏幕花屏了.
2.  加独立显卡就不花了,可我是学维修的,不能就这么放弃.显示是有北桥管理的,就重植了桥.(不显示了,心想桥被我植挂了吗,不行我虽然是初学者,但不至于把桥植挂了.测了VEORE没电压了,真坏了吗)心那个不感啊.
这回我不植桥了(条件有限没桥可植),DJ台上加焊得了,不行就得等找到桥了.往往惊喜总是出乎意料.(总结一下,还是技术不好.虽然不是什么好贴,不过第一次修到这种花屏,还是很高兴的)有人说要加图,更好.可我的手机数据线没了,就没办法了,原谅......

网友A:
呵呵  都是新手

网友:
桥没植好,重植吧

网友B:
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加焊就OK 不用丛植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的主板?

是的,难道这还有笔记本吧。刚学维修,我对板还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都是新手

还的加强学习才行,不然这样让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难道这还有笔记本吧。刚学维修,我对板还不了解

有笔记本啊。。。台式机的没怎么修过

网友:
哈哈,我也来围观了。

网友:
台式机我从来不修的,没多大价值!

网友:
没修过台式机板

网友:
修台机价值大不大,就看给的价钱客户接不接受

网友D(2017-02-17):
心态还是很好的  我看到麻烦点的 就直接报废了它  心太浮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态还是很好的  我看到麻烦点的 就直接报废了它  心太浮躁了

做维修需要的是,耐心,细心一点,不要一见到大的故障就放弃,要坚持不懈的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