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A外接显示器有点偏白

楼主(2012-10-21):
拆机量显卡板的CARD_VGA_G,CARD_VGA_B对地值都是780,CARD_VGA_R只有100多,
取掉 R13后 对地值就和G,B的一样了,但是开机测试还是问题一样,显卡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呀,难道只能换显卡板了嘛,求方法。

补充内容 (2012-10-22 12:55):
已修好,R14,R15坏了

网友:
电阻换没,查查CARD_VGA_R还到哪

网友:
找找有没有六个角的保护的芯片。

网友:
还是跑下 r吧

网友:
居然R14 R15坏了,出人意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