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重新做系统做不上

楼主(2012-10-21):
客户的本拿来做系统  原来的系统慢  重新做XP  进U盘卡住    挂台式做  GHOST完事  挂回去 在windows滑动条那卡住  硬盘内存都换过  就是做不上   请教各位老大  是什么问题啊  光驱不好用了

网友:
桥? cpu? 不好说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前段时间刚修过这故障,光驱有问题,把光驱拆了就行了

网友:
光驱拆了就能好啊   好的我试试啊  好了我告诉你们一声

网友:
三楼神人啊  好了  非常之感谢  SO  简单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这么快就遇到高人了

网友:
宏基通病,不过好像并不是光驱引起的,你可以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其实宏基很多都是厂家故意搞出来的通病

网友:
拆光驱呀,我拆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