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 自动 断电两次又正常启动

楼主(2012-10-21):
今天接了块主板,开机后风扇转几下停止了(像断电一样),大概1秒后又转几下,再停,然后又自动正常开机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注:这块板以前可能被雷击过,网卡芯片穿了,没吹下来之前用集成显卡可以正常启动,装上独显启动到最后会 嘀嘀嘀响,显示器没显示,把它吹下来之后显示正常,这又是为什么? )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呀~!前几天一个说进不了系统,测试卡跑2b,无显示,我换了内存好了,后来发现网卡灯不插线都亮,去掉网卡后用他的内存也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还遇到过人家网卡不能上网,用独立的都不行,非得取下坏的再用独立的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 坏的网卡必须的拆掉 不然多种问题就来了 常见的是不触发

网友:
晕集成网卡跟独立网卡都用的PCI总线惑PCIE总线,网卡短路了自然就把总线上的设备拉低了。

网友:
坏网卡蕊片有短路,必须拆掉。

网友:
触发后 自动 断电两次又正常启动 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网卡已拆了)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设计的,正常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