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触发后电流0.08

楼主(2012-10-21):
今接一本华硕Z99D,是那种AMDcpu,3合1独桥(mcp67MD),通电待机电流0.067,待机电压都有(3v,5v)。开关有3.3v.按下开关电流变为0.08.  测了下待机,电源芯片能发出电源好信号SUS_PWRGD到IO(it8511),但IO发出的·到独桥的·电源好信号PWRGD_SB却为0v,独桥收到此型号后才能发出SLP_S4#到IO。现纠结于PWRGD_SB为0v,但却能触发(就是电流小)。不知PWRGD_SB为0v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是IO问题还是独桥的问题。另外此机一触发(触发电流小应为非正常触发),就关不了机(常按开关也不行)。望修改该机的·朋友指点。

网友:
桥的问题..先做了.

网友:
断开休眠。

网友:
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去掉开关试过没用

网友:
桥多半坏掉了

网友:
IO没发出PWRGD_SB到桥  我总有些怀疑是IO  桥不敢轻易动

网友:
MCP67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