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WE(冠捷)19寸LCD显示器,19VW有故障网上都没有资料,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2012-10-21):
PVIWE(冠捷)显示器,19寸LCD 冷机器开机瞬间颜色偏红,开机后正常显示10左右就黑屏了,电源显示灯正常亮着,按开关关掉再开,又能正常显示1分钟左右,又黑屏 了,如此循环,,,,请高手指导故障原因。

补充内容 (2012-10-23 08:32):
冷开机正常显示10分钟,之后就过一分多钟就黑屏了,但是电源灯还是亮的,按一下电源开关,又能正常显示一分钟左右又灭了,,,,,

补充内容 (2012-10-23 08:36):
这款显示器怎么拆?底座上有三颗螺丝固定底座,后壳上没有螺丝了,内卡从哪里下手呢?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下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事吗!

网友:
灯管是老化了。一开机偏红。去保护试试。或者外加高压板试试。

网友:
估计灯管问题!

网友:
亮一下即灭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板坏,冷机开机瞬间发红肯定是否灯管坏。

网友:
灯管老化了 换灯管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灯管老化发红,然后灯管有问题了,当然会开一会就暗屏了

网友:
灯管老化有问题了吧,测试下灯管

网友:
逐个测试灯管将发红的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上面,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 最好4根一起换了  省的过两个月又来

网友:
典型的灯管老化引起的问题。最好灯管全换掉,不管多少根。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  然后如果灯管是好的话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