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AP笔记本预热后才能开机的原因,是咋回事?

楼主(2012-10-21):
联想Z465AP(板号LA-5753P)笔记本插上适配器,(平时不装电池)按压电源开关无反应,灯不亮。测开关上有19V电压(正常3.3V),判断故障在待机电路,测主板上PU102输出3.3V,分析不是待机电源。大约预热四五分钟左右,就能加电正常进入系统了。此时测开关上有3.1V----5V的不稳定电压(与振动板子有关),时间长了这个电压就稳定了。找不到待机芯片,不知道这款机型的待机电路的工作原理,希望隔屏的师傅给与指点一二。(单独用好的电池试过了,现象一样不加电,不充电)。在此多谢啦。

网友:
还有这么邪门的事啊,不过笔记本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像这样的机的确不好修,现在能显,万一修 到不显了,那就搞大了,有一定的风险,最好不要接这样的机。

网友:
按下开关,开关电压是否有降低?个人感觉这个故障应该和虚焊有关,拿手按着所有芯片都按下开关试试

网友A:
有风险啊,就怕这种机,进过水吗,有没有用电源试下

网友:
按压开关,电压下跌,马上又回到19V。不是开关的问题。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没有资料,找不到故障,兄弟知不知道6265这个芯片与待机电路有关吗?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风险啊,就怕这种机,进过水吗,有没有用电源试下

没有进水啊,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应该与待机电路有关,不知道待机电路是在那个芯片内部吧

网友B:
修好了,原来是电源芯片PU401(RT8206B)虚焊,用放大镜看出30脚明显发霉了,处理好加焊就好了。30脚是反馈输入引脚。哈哈,花了8元钱买了一张图纸,解决了大问题哟。有需要图纸的朋友,QQ上免费送啊。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原来是电源芯片PU401(RT8206B)虚焊,用放大镜看出30脚明显发霉了,处理好加焊就好了。30脚是反馈输 ...

给发一个吧,22099245

网友(2013-09-06):
我现在这个板子是加电到0.6就上不去了.吹了显卡 北桥都不行.怎办

网友(2014-07-25):
我的开机不显示的,电流在1.2,电压都有,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2014-12-15):
刷BIOS试试。。

网友(2016-05-20):
这种问题得仔细看看,有时候直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