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有时跑0.16A 风扇常转,有时正常显示 风扇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怪问题了

楼主(2012-10-21):
DELL N4110 有时跑0.16A 风扇常转,有时正常显示 风扇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怪问题了 不过显示时 是暗屏
有谁碰到过啊 大家发表下观点啊 以后碰到了 大家也可以轻松搞定啊

网友:
0.16貌似开机条件都没达到吧

网友:
0.16肯定有电压没出来,是不是KBC有问题

网友:
cpu 电压没出来 不清楚什么原因 但有时是正常的

网友:
0.16你看看有没可能南桥虚焊,南桥时钟什么的,

网友:
这机器IO坏得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