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的维修

楼主(2012-10-21):
  朋友拎一主板过来,说是CPU风扇转速慢,南桥附近的电容烫手。主板是技嘉ga-945gcmx-s2 rev:6.6.目测南桥附近换了两个电容。因朋友说能开机,且带cpu和内存。直接上电,亮了。发现朋友描述属实。换上去的两个电容温度升高很快。打了一下两个MOS管的输出电压,1.8V。是给内存供电的。立刻用示波器测了一下驱动波形,发现驱动波形有杂波。检查IC型号是RT9202,看上去被别人修过(有明显的焊接痕迹)。记得应该是ISL6520,换上个全新的6520.再测波形,有所改善,但还是有杂波。干脆把与IC有关的贴片电容都换掉,连带把MOS管换成了ST D1703,把桥供电的MOS管也换成ST D1703。打波形,发现杂波没了。但开机不正常,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应该是管子换小了。从料板上拆了3个K3918换上(原来就是K3918),再试,正常了。CPU风扇转速很慢,从官网上下了个bios,刷之,重新开机,还是慢。进BIOS,找到能源管理,发现CPU风扇智能控制开了,关掉。保存重启。风扇全速运行了。装系统测试时发现换上去的电容温度还是很高。换成两个Nichicon 6.3V 1000uf,温度下来了,但比别处的高。测试OK.共耗时2小时,主要是焊接,电容拆装。实际上走了好几个弯路:1.不用刷bios,直接进bios,关掉CPU风扇智能控制。2.一开始就要换掉桥供电MOS,因为未换前电压是1.2V,明显不对。换掉后是1.5V. 顺便鄙视一下技嘉,这个型号的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是通病。而且散热做得很差。南桥散热片下是个导热贴。南桥温度很高。北桥那里稍好一点,导热垫已经老化干涸。全部处理清楚后涂上散热硅脂。

网友:
技嘉的板子给我们做维修德人带了不少的利润, 我反而不讨厌。
就和HP的机器一样,设计的不好才会给我们修。好的了我们吃啥喝啥

网友:
我对mos功率没有研究。平时就是看大小就换了。正常会有影响吗

网友:
功率小了带负载很吃力,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