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 主板 BIOS 和不认SATA(能认IDE)硬盘问题

楼主(2012-10-21):
V星主板K9A2 NEO2 主板,(AMD 770芯片)
开机能点亮,但显示BIOS重新刷新(进不了系统),更换好的电池,再刷新BIOS,发现依然是这样,
怀疑BIOS片坏,更换BIOS芯片再刷新
其他BIOS,依然显示要重新刷新:于时按提示放进U盘与BIOS程序,来更新,但依然如此,

后来换了一条内存,重启能点亮,但是不认SATA硬盘,能认IDE硬盘(IDE使用正常,能进入系统),但不能用SATA(认不了)
感觉是BIOS的问题,不知是不是与上面的原因,还是南桥有问题,如果桥有问题,为什么IDE硬盘使用正常?
请问是主板什么问题导致?如何修复,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2 11:32):
现在能开机了,但不认SATA硬盘,换过南桥的二个晶振(25M和32.768K),但依然不认SATA硬盘,IDE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2-11-6 15:32):
终于查到原因,原来主板根本没问题,是放那张主板侦测卡,只要放上去,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一除下来就没问题了!使用正常,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的时钟晶振或者南桥。百分之八十可以解决。前几天还修了一个。默认是IDE口的。

网友:
查BIOS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一样的BIOS试下呢   看看是不是BIOS片子坏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CPU 内存 硬盘 什么的 的都换一遍试试 在不行换个BIOS刷写看看
还有你说 有时重启能点亮 有可能是南桥 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内存 硬盘 什么的 的都换一遍试试 在不行换个BIOS刷写看看
还有你说 有时重启能点亮 有可能是南桥 也 ...

现在可以点亮了,但不认SATA硬盘,但可以用IDE硬盘,不知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B:
不认SATA硬盘,先查下串口旁边的电容的阻值是否正常,再查接口到南桥的电路看不没断线,如果都正常,就只有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SATA硬盘,先查下串口旁边的电容的阻值是否正常,再查接口到南桥的电路看不没断线,如果都正常,就只有 ...

测量了一下,电容没断线,也没短路,但只能认IDE硬盘,不认SATA硬盘,重刷BIOS后一样,不认SATA硬盘!

网友:
现在能开机了,但不认SATA硬盘,BIOS重刷N次了,BIOS也是打开SATA的,就是不认!

按兄弟所提示,更换过南桥的25M晶振和32.768K晶振,发现依然不认SATA硬盘,
如果这样,只能让人家使用IDE硬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看来南桥可能有问题了,但为什么IDE又能用了呢!

网友C:
这是个杂症     解决了  分享下

网友:
终于查到原因,原来主板根本没问题,是放那张主板侦测卡,只要放上去,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一除下来就没问题了!使用正常,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杂症     解决了  分享下

是由于插了主板侦测卡就认不了SATA硬盘,如果不插,使用正常,主板没问题,可能与侦测卡有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