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测修好的本子?

楼主(2012-10-21):
用户自带的Windows有密码,最好能有一个通用的USB启动盘测试系统硬件,像上网,键盘,电池,无线上网 等。
Windows

网友:
自问自答吗 楼主

网友:
e呵呵,破了,进去看看电影就行了

网友:
大家常用的老毛桃能测吗?里面有各种声卡,网卡 等 的 驱动程序吗?这个好像只是重装系统,分区什么的。我不要重装系统,只是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用电脑店做个启动盘,然后进PE,里面可以启用网络功能测试上网,EVEREST可以查看硬件,再用KeyboardTest测键盘或者直接用记事本打字,CPU_Z测CPU, displayx测显示器,hdtune测硬盘等, 这些工具都是自己网上找来的,放到U盘就行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PE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
谢谢大家回答!5楼的办法不错,准备试试。不过还是不明白,PE能有各种声卡,网卡的驱动程序吗?
WIN7 和 ubuntu 驱动挺多,不知能不能搞到u盘里启动?

网友:
无线网卡不好测 拷个 奶瓶系统

网友:
直接用pe绕过系统密码进系统测不行吗

网友:
实在不行,也只好按9楼说的做了。
不过我做了个ubuntu,效果还行。驱动挺多,也能测电池充放电。

网友:
PE2003 或者 WIN7PE 最常用,也可以用 CDLINUX。

网友:
每次都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试的,太费时间了。

网友: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