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 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2-10-21):
3合一的桥。桥已经重置过了。故障时不跑码。 上电0.6   CPU换过了几个。内存也有异常的下拉

、ADS图纸找不到。
打了CORE的波形如下。不是道为什么导致的、有下拉过程、供电煤异常

求解 小谢!!!

网友:
这个应当是示波器的干扰吧!!

另外,三合一的桥,,很容易坏,,,,,,,没有新的买,

网友(点评):
示波器没问题,我打了3.5V的波形都很正常。内存顶峰1.8V有挺留异常。1.5正常 其他都正常。唯有CPU这个有下拉。

网友:
我觉得HP V3000  2000这样的本就是这个爱坏  可能芯片本身就已经坏了  重值已经没用了  最好是换一个新的

网友(点评):
诶个桥贵啊。换了不好就亏死了。。啊。。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总线问题吧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