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4开关信号是哪个啊

楼主(2012-10-21):
一台老爷富士通 ,开始是不触发没有3 ,5V发现是ON3信号没有,跑线发现时一个富士通的专用芯片给的,淘宝只有一个人在买,居然跟我要120块!!尼玛笑死我了。折毛机器50块钱都没捡的货,就不理他,但客户说要修 就丢一边了,今天没事就又拿出来发现坑爹的能触发了,3 5V都有 电流到0.5A 没CPU核心供电。那个是开关脚啊?  还有这芯片的24脚VCC触发才有2.4V 蛋疼了。大家研究研究哦
我报了一百块钱的。哈哈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高人 指点江山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开启信号应该是SD#..你跑图纸就可以知道嘛。这个看他是不是SB或者各供电正常PG信号逻辑相于而来。然后你的VCC。2.4V才是重点。直接查他的.2.4V电压是哪里产生的。是出来就是2.4还是。到了芯片这里才为2.4.

网友:
这是其电路图

网友:
搞清楚电压吧,我想2.4是好的吧

网友:
13脚应该是启动脚   VCC芯片工作电压也要有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啊。哎技术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十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