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 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21):
  机子拿来时,USB短路引起EC H55全部挂了。EC生装上,桥装上就出来这个情况了。开机到1.22安就掉电重起。可以量到CPU电压出来,掉电后3V与5V还有。电感各个都对地打了阻傎,没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问题出在那那里,那位仁兄有修过类似的问题或知道那里的问题帮我一下。谢谢谢

网友:
路过等待答案

网友:
我手上正有一台啊

网友:
南桥没做好的原因

网友:
我手头上也刚刚有一台,装硬盘就会掉电,不装硬盘用PE的话就什么事都没有!换了桥,EC BIOS还是这样子!不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