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1N5822二极管究竟是怎么啦?

楼主(2012-10-21):
不知大家有没测量过这个1N5822的二极管,它位于待机电压旁边,在线正向测量时显示数值是084,反向测量时数值是085,怎么回事呢?老师讲课时不是正向应该是500多,反向应该是无穷大。我以为这个1N5822二极管坏了。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于是我拿了一个好电源来测量它,也是在线测量的,所测数值是一样的。这说明这个二极管并没好坏。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手头刚好有一个1N5822,正向测得的数值是192,反向是无穷大,说明它是正常的。难道一定要开路测量吗?是不是这个5822二极管跟其他元器件并联因此所测得的数值不正确!!!?????请教各位教师!!这个1N5822的一端是跟紫线5VSB相连的,中间还有一个电容器。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的电子基础非常差。根据实际经验,如果在路测某元件是否是好的,可以这么说,测得很多元件都是坏的(实际是好的)。在有的书籍里特别强调了在路测量的问题,有些元件必需焊下来测量才是准确的。
    理论知识很丰富的师傅能从电路图上分析这个元件是否能在路测量是准确的,说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如果你在路测量的这只二极管与它相并联的元件很多,如电阻,带一定阻值的元件就会分流,测的数字比正常的小很多,所以仪表显示是坏的,实际上是好的。这是我的一点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机器现在正常不 5VSB的对地阻值不应该这么小啊

网友:
我没去听课,,不过元器件方面还是了解一点的。。
楼主肯定没有认真听那位老师说,或是你没有理解。
第一,这个二极管是肖特基,你所测的数值,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的吧? 二极管档读出的是这个管子的压降,不是阻值。 正常的管子,这个数值越小,越好。
你老师说的500左右,指的是用指针表打出来的正向阻值,同样这个数值越小越好。反向为无穷大。 如果用X10K档去测,可能会有一点点摆动,也算正常。。

。。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不保证完全正确
另外,个别电源,在+5V  SB整流管后对地有一个几百的电阻的。也会影响在线测量。

网友:
想知道就拆下来测试,1N8522是+5VSB的整流管,这个管子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正向130左右。紫线对地电阻一般都是1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