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360SE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怎么修?

楼主(2012-10-21):
其实都不算了转一下,因只看到风扇刚要动又不动了

补充内容 (2012-10-28 19:11):
已修复

网友:
没有电源图,找了两张近似的

网友:
查输出端未见有短路

网友:
保护了,查后级有没短路和芯片保护脚,

网友A:
将TPS3510的3脚与地短路,12V输出14.7V,但几秒后输出为0

网友:
主控用的是3843 ?  查换R33  IC2 IC7  C4

网友:
保护了吧 后级稳压电路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有一组电压短路了,电源IC把电压提高还是没达到,所以保护自动掉电,要不你每组电压输出都测试一下,看看那组没电压输出,应该就是他短路了

网友:
短接3510 三脚 到地的方式强制启动,都不大敢做,做多怕放炮……

网友B:
后面输出的各路即:12V/5V/3.3V有一路短路了,就是双二极管有坏了的;还有推动级的哪两个2SC945中有一个坏了,或13007有一个不好了,大电容坏了就这问题现像;

有没认真看帖呀?电路图上的主开关管是场管,不是13007之类的管

网友C:
有的机器要温度达到一定时风扇才会转,如果温度高了也不转,要先排除是不是风扇问题,然后才修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TPS3510的3脚与地短路,12V输出14.7V,但几秒后输出为0

只有这个电压异常吗?其它电压正常吗?试在12V的输出接上一只灯泡看能不能把电压降下来,如果不行就查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个电压异常吗?其它电压正常吗?试在12V的输出接上一只灯泡看能不能把电压降下来,如果不行就查反馈 ...

测了12V、5V,5V也升高,时间短没有测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机器要温度达到一定时风扇才会转,如果温度高了也不转,要先排除是不是风扇问题,然后才修电路。

是电源无输出,跟风扇本身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输出的各路即:12V/5V/3.3V有一路短路了,就是双二极管有坏了的;还有推动级的哪两个2SC945中有一个坏了 ...

这个是UC38XX电路,无C945、13007元件

网友:
那就要修电路了
好好研究一下电路吧

网友E:
查输出滤波电容有无失效,无失效的。查输出端快恢复二级管,也就肖特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输出滤波电容有无失效,无失效的。查输出端快恢复二级管,也就肖特二极管。。。

查肖特二极管,电容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C38XX电路,无C945、13007元件

后级是使用的什么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是使用的什么管理Ic?

TPS3510,就一块

网友:
哦,得查一查这一IC的资料了,看看是哪一脚是反馈电路的,有可能是这一路上有坏的,光耦电路没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很少修电源 也下来看看

网友:
先查300V是否正常  输出12    5   3.3V整流管有没击穿  如果是电压高保护的。查稳压 反馈电路。

网友:
搞定,-12V的整流管短路。思路总是在+5V、+12V、3.3V上,没想到负压上出问题了。

网友:
明显是短路了

网友:
手机拍的图,有点朦胧,赫赫……

网友:
2楼的第二张图错误很多,如稳压部分U3的驱动,是431,不是三极管,场效应功率管是两管并联……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