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址波形 求教

楼主(2012-10-21):
这几天修机 经常遇到不跑马的机子  虽然80%左右机子可以通过“瞎干” 解决    但是对于一些顽固分子还是有点束手无策啊  在论坛里面看到过各种神级人物修为的过程 对此温习了下以前的功课  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比如正常情况下打ADS#波形是瞬间一次  还是两次  还是持续有波形   FRAME波形也是瞬间有么  还是有几次跳变?  南北桥之间是通过打IRDY 和TRDY 来判断的 还是直接打总线波形? IRDY 和TRDY我测过南桥的 (IBM T61的板子) 按照理论上来说南桥应该是先有TRDY 才有IRDY 但是我测的那台机子是南桥TRDY没波形 IRDY有波形 有点不理解啊  那台机子问题是出在北桥模块供电上
   希望能有神级人物来为我解答  在此谢过!!!!

网友:
跪求指导。。。。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P31的ASUS,CS一直有波,我把CPU搞干净再试就OK了。
东芝的T230,EC的CS波一陈一陈的,现在没有软件刷,头痛

网友:
下次你修板子时,修好了,然后再记录下来,多测就记住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都在信号中去混斗了,,

网友:
信号上的维修确实是个难点

网友:
没人解答么?  哎  看来是触及商业机密  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板子能修到这种程度也算是高手了这种问题还是靠自己拿几块好板  慢慢测吧  商业机密  其实也不算论坛上 也 有 不少不过很零碎自己慢慢总结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