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方此事怎么解决:我有一冠捷显示器 使用时间长了就会花屏

楼主(2012-10-21):
一冠捷显示器 用了差不多10分钟就花屏还抖屏 今天加焊了图形处理芯片还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了上午挂着还好  下午就有开始花屏了 不过次数少了  各位我应该怎么解决  元方此事怎么解决

网友:
大人.此事我觉得驱动板不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还烦请大人代换一下 确定下是哪个部件(屏 驱动板)出了问题

网友:
屏显电路的问题,热稳定性差

网友:
驱动板是自己改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
大人 此事还得慢慢查早

网友:
很难说 有可能驱动板 有可能屏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屏幕问题

网友:
元芳今日不得闲

网友:
还有可能是显示器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我建议群主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上一张屏线的图我看看,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

网友:
先换屏线吧

网友:
换1117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屏线及屏线接口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大人:属下觉得应该先用通用驱动板点起来试一下,如果不再出现在,就可以判断屏及屏电路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前日我以遇到过一个待机都花屏的,无奈改了通用板解决。

网友:
果断的换通用驱动板烤机,确定了问题才好进行下一步~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19液晶屏,开机正常,半小时后狂闪。查了几天,是屏上的一个贴片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