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路无输出(紫5V)快速检修方法

楼主(2012-10-21):
辅助电源没有输出故障(紫5V),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快速检修:
先不通电测量确定辅助开关管好坏,如果没坏,则通电测量滤波大电容两端有无300V电压,如无则查整流桥和电容本身。
如果有300V,通电测开关管是否起振。方法是用直流20V档,红表笔接开关管栅极(G极),黑表笔接地(滤波大电容负极),测栅极电压。
如果是0V,则启动电阻或脉宽调制三极管损坏(开关管附近的小三极管)。
如果是0.5V左右,则启动电路正常,查正反馈电路。此部分元件不多,一般就是电容、二极管和电阻,比较好查。
如果是一负电压,表明启动电路和正反馈电路正常,开关管已经起振了,问题可能在输出端。

网友(点评):
记得串各灯泡测试呀~~40W-100w,要不直接通电炸管超爽

网友(点评):
简单易懂,希望能更多的见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点评):
对着图纸分析,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点评):
简单明了,如果附上紫色线电压偏高或偏低的故障处理,就更完美了。

网友:
可谓是精华啊

网友:
好,我再次学习了,谢谢!!!

网友:
挺好的,通俗易懂哦

网友:
经典总结,好操作

网友:
上图中的反馈电路应是正反馈电路,如果是负反馈电路则不能振荡,即不起振。

网友:
这是ATX的电源电路图吗?怎么感觉不同呢?

网友:
说得好,这样容易懂。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谢谢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虽然只有一点。浓缩的是精华!

网友:
受教了,简单扼要,分析透彻,谢谢!

网友:
一直对电源工作理不是很清楚现在看了以后好多了在些谢过了

网友:
对于我这样入门级的学习生,感觉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我有很大的知识提升,感谢LZ!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详细,希望以后多多发表通俗易懂的维修故障。

网友:
这个是比较典型开关电源的辅助电路,其实也近似于一些开关电源适配器的电路,比如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的小电源,基本也是这么个电路。再加上驱动电路和主电流变换就成为完整的atx开关电源。

网友:
如果再在图上标出开关变压器的数据,则更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