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英特尔ATI独显 进水不加电3.3短路故障秒杀......

楼主(2012-10-21):
  今天接同行拿来的一台戴尔的1440,说是进水了,他自己打开清理过了,清完了试机还是不开机,再往下自己就不懂了所以拿我们这来了。既然进水了我就没必要通电了,直接拆机,看到触摸板下方有清洗过的痕迹,闻味道回头问他一句进的菜汤是吧。。。。。他说嗯....无语......

       大家都知道进水的机器说好修也好修说不好修就很难修,关键在于客户进水后的处理妥当不妥当,进完水最先要拔掉电池,再就是清理前别再通电,这样处理妥当的话其实大多数清理出来就基本OK,很少会有大问题出现,有的客户存侥幸心理,进完水放几天然后通电,这样哪怕好用了也是用不住的,有的通电后干脆来个大烧。在有的就是进完水都不知道拔电池,这样很快进水位置就会腐蚀掉焊盘,掉引脚,造成维修也困难....

      不多说,拆机后发现进水位置就在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附近,打各大电感阻值,除3.3V电感PL3301为4欧外其他都正常,先顺着这来吧。仔细观察51125引脚,发现主供电16脚和9脚已经腐蚀掉焊盘,先拆掉51125,在打阻值,还是4欧,本着尽量不烧机的理念先拿掉高低MOS管,4欧依旧,再拿掉220电容,依然4欧,查看电路图,发现3.3经过电感后名叫+3D3V-PWR,复制一下,搜索....发现除这个地方外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名字,看来应该是电压出去后更名了。。。简洁点吧....

     电流表打到2.5V,找了个外接电源头,正极220+,负极接地,3.3V短路怕的就是EC或者南桥会短,增加维修成本呢...上电,先摸南桥EC,并无发烫,,摸到一个芯片的时候感觉烫手,而且他周围电容都烫手。。。拔电,本着先简单的理论来吧,先拆电容测试,发现电容取下后还是短,最后看了下芯片,U5001,看了下图,也没看懂这个芯片到底起什么作用,看着好像是3.3V变压1.5V的,取下它,打PL3301阻值,100来欧正常,问题解决,U5001的问题...

    先取出51125,把掉焊盘的地方刀片刮了刮,然后打上焊锡,贴片式的芯片一怕焊连,二就是怕焊点接触不上,有一次就是系统供电芯片焊接接触不良导致北桥直接短路....焊接完毕后看了下U5001附近并无高低MOS管,于是上电想打下3  5V电压,插电之后一看电流表,电流竟然刷刷上电到了1.2A,但是无跳变,一看就是不亮.....

看了下芯片U5001,20脚的,芯片上标着D9=8G  然后下边是91F   看图纸怎么是TPS2231,现在弄不明白这个芯片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通电打各电感电压并没有空压的,在这求高手给看看这个芯片到底是起的什么作用,给指点指点,,现在就是坐等明天芯片到货了......

另外附上1440电路图,需要的收下吧...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芯片回来好尚好有?请教?

网友:
PC卡供电切换开关。要不要都无所谓的。可见你的机器板子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