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灯管后屏幕一直闪,电压14~10V一直跳变。

楼主(2012-10-21):
下午接到一显示器,进380V高压烧的。拆开后换了整流桥、大电容、保险、开关管、电源IC后,空载时电压输出正常,按键板上的指示灯也正常亮。接上灯管后,屏幕每隔1、2秒闪一次(闪的很快,图像都看不见),测电压部分电压从14V跳到10然后又变成14V,按键板上的灯一直是蓝色的,一屏幕一样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有试电源板的时候怎么接灯管才不会炸保险了?为什么我接到保险两端还炸保险?灯泡亮还是不亮才算正常?

网友:
。。还不打完就发出去了。。我感觉300V滤波电容放电很快,拨了220后几秒钟300V就放完了。。

网友:
黑棕蓝银棕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了?这个也换了,换了个0.36欧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灯泡接在保险两端,保险都被拆了,哪还有保险可炸?
2.黑棕蓝银棕这个阻值你肯定是看错了,黑在前面多此一举,黑代表0,在第一位有意思吗

网友:
第一次换了保险后没换整流桥,灯管接在保险的两端结果又把保险给炸了

还有那个电阻是接开关管E的那个电阻,要不就是棕银蓝棕黑。

网友:
灯泡是用来代保险的,接灯泡就不要接保险

网友:
换电源板吧, 电源部分还有 小零件损坏,要么你慢慢查,  先换个高压板,确定是不是带载不行, 驱动板也换一个 , 380打的 很多会把 所有的板子都 打挂,

网友:
电源带载差 不用接灯泡也不会烧管子

网友:
修好了,0B2269第6脚反馈电路中有一个2200电阻阻值变成无穷大了,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不带载,查查后级滤波看看

网友:
还是负载问题吧

网友:
1.灯泡是要串联进开关电源电路,把保险管拿掉,灯泡并联在保险管插座两端就相当于串联进电源回路了。
2.可以准备一个3A以上电流的实验室可调电源,双路输出的最好。有这样的设备绕开原先的电源板输出,用可调电源给高压板,主板供电测试,维修效率比较高。

网友:
5V正常吗?如果是变压器初级的问题,12V不正常,5V也会不正常。

网友:
电源带载差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