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英特尔独显==红屏===再到不显==档53===头昏脑涨的维修!!

楼主(2012-10-21):
拿到这板子,开机红屏,跟灯管的红屏不一样,上个图吧,让各位也有个参考

每次开机,都这样的。试着以为是屏线问题,摇了下,屏轴,没啥变化。拆机,清理屏线,一样。
把屏线拿掉,打下LVDS 插口对地值,发现有一个偏小

想到显卡,做完BGA后,加焊完事。测了下,对地值,好像都一样了。果断上电,接屏,不红了。
点了几次都不红,但悲剧就此发生,第四次再点,结果不显示了。
之后,多次上电,都不显示了。我晕。。这下玩大了。

为啥这样。。不信了,以为没加焊好,立马拆了显卡,重置,完了,再次上电。。还是一个样,不显示。。电流0.22------0.47------0.89----1.13---1.35-----1.13不动了,先把BIOS排除下,连刷两个BIOS都一样。不显。测显卡各路供电,都正常。CPU复位,PG都有。

唉,这下头大了,定了片显卡回来,二天后,显卡收到了,再次上BGA,完事后。想了吧,应该显示了吧,一上电,看着可调电流表。太让人伤心了。电流还是如前一样,到1.13左右最终不上去了。我了个去。太悲剧了。本来能红屏显示的本子,现在不搞的不显了。。这析子,接上PCIE_MIN 诊断卡,诊断卡不正常工作,可能接口定义不一样,没办法,飞线,看看诊断卡,也好定位下问题在那里。
      这是最后一个代码,停在这里不动了

电流也就走到1.12左右不动。

没办法,再硬着头皮,对着图纸一个,一个供电测吧,以为是头晕眼花了,当测到显卡的1.1V供电的一个电感上无电压。。多测了一次,也是一样,无电压。可我明明记得,之前这里是有电压的。之前都测过好几次了。这里是有电压的。也是1.1V
前后一想,明白了,之前在没上这个新显卡,之前,这里都是有电压的,1.1V 。
也不知道怎么上了新显卡这里没电了。。

不管27等不等于31换了再说吧,PU603   上电后,电流GO GO  GO上去了 显示了 也不红屏了

修好的那张没照,就在网上拿了张吧。。表示一下..能帮到各位就加加分吧,呵呵

网友(点评):
我擦看了前面我激动我以为跟我的问题一样呢。换了显卡两天后。又坏电流变成了1.1。但是我的显卡有1.1v纠结了。

网友:
大半夜发个贴子,没人看啊,

网友:
哈哈, 和我修的机器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上新显卡时BGA高温弄出的问题。

网友:
也就是先前那个显卡也可能是好的

网友:
嗯!有可能先前那个显卡是好的啊!结果楼主多次做BGA温度过高,芯片损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卡,应该挂了

呵呵 也无所谓了  实践出真知   学到东西了还是

经验难得

网友:
修机器还是从电压查起,但是真正做到人不多呀,都往大的东西想呀

网友:
维修经验呀

网友:
这种问题也常常有的呀,呵呵

网友:
看来还是BGA引起的故障扩大呀

网友:
问题往往出在细节方面啊  受教了

网友:
不懂为什么之前的显卡有电压不显示,换了显卡就没电压了呢?求分析。。。

网友(点评):
不给加分,扣你分,哈哈

网友:
显卡坏了。本来就红屏的,要坏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HP有款机器开机本来就是红屏的,不知道这个CQ45是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进系统都红的,。。这样正常?

网友:
我记得有几个型号,刷过高版本的BIOS,开机就是红屏的啊

网友(点评):
没这一说吧

网友:
加焊把芯片加焊坏了

网友:
进系统红屏那就不可能了,但是刚刚开机到LOGO那是红的我觉得HP有款机器绝对是正常的,好像是CQ42呀是什么的,忘记了

网友:
LZ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前几天看到心在飞翔老大发的一个帖子,就是研究PCI-E导致不显示,疑似类存和显卡问题的维修帖子

网友:
对于跑显卡的,别先急着换,先把耦合电容跟主要供电测一遍再说。

网友:
维修     经常有意外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