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2-10-21):
昨天晚上一客户拿来一片映泰G31-m7 te主板,插诊断卡跑E0,心中暗喜心想这板子好修,送钱的来了!断电,再次通电,变成了全板没复位,reset灯常亮,注意:痛苦我纠结从此开始。。。。

于是,按上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测试各主供电,一圈 下来都很正常,郁闷。

接着,测时钟,测量时钟芯片开启vttpwrgd正常,时钟供电正常,14.318正常,cpu pcie100M时钟正常,usb,pci时钟正常,时

钟也是正常的。

既然时钟都正常了,接着就是各大电路的复位了喽

当南桥收到两大pg,vrmpwrgd,pwrok且自身正常以后就会发出pci复位,以及pltrst#(平台复位)去复位各个设备。

测io的37脚(io是ite8712f-s)3.3V,说明pltrst#已经正常了。测量pci a15脚 1.4不正常(正常时应为3.3v),严重怀疑南桥(sb)。

有杀桥的冲动。
先测个bios吧,到官网下载了出厂bios刷进去,pci复位还是1.4V???

拆外设呗,串口芯片,网卡,声卡,都拆了还是一个鸟样,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杀南桥!

找来一片映泰 p31 上刑台,拆下,植珠,拆下原来的南桥,焊上,满怀信心的上电,fu*k !!!!还是一个鸟样。

打电话跟客户说,桥坏,建议他换,最终客户同意换板。

拿出一片前几天搞好的 msi g31 安上cpu,插上内存,点开关

不是吧?还是不行!?
换片别的板子,还是不行,换电源,换了三个? 主板换了三片?到底什么情况哦?

突发奇想?电压不对?量手头230V 基本正常。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我盯上了这片debug卡。

想到自己买过二片,一片放店里里,一片放在包里随身携带,赶紧翻出来,插上 ,下图一路小跑到E0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拿来原来客户的板子,插上这张诊断卡,同样也欢快的跑起码来。。。

原来,原来,真的是诊断卡坏了!!!害的我绕了这么大一圈。兄弟们啊!吃一堑长一智吧,

原来诊断卡坏了,也会拉低 pcirst#,见识了。

后话:此诊断卡(绑着线的那片,你问我为什么 绑着线,其实你懂的。。。)我已经用了

两年了,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反应也很快,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被它给蒙蔽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4.0

网友:
不错的经验,现在的诊断卡质量不如以前了,我有一个用三个月就坏掉了!

网友:
一debug卡换一G31板子不错,又能长经验楼主赚了~~

网友:
切,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这里坏好几个卡了,都是不跑码得卡
有意思吗? 就算诊断卡坏了,那个振周期的灯应该会闪,也会判断

网友:
要是当时,接上了显示器,可能说不定显示了。。
映泰的板子 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原版南桥 应该没大问题 中低端主板 供电做的最好的 当属映泰

网友A:
学校卖的那个诊断卡虽然贵一点,确实好用,好工具多点钱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卖的那个诊断卡虽然贵一点,确实好用,好工具多点钱是合理的

你们学校用的那个多钱啊哥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我一般都用两卡测试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俄罗斯的 一个是四位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板子就是拔了诊断卡就好,我以前修一个V星945的就是

这片诊断不是V星主板不跑码,所有的板子都不跑码。

网友:
楼主总经经验了 !辛苦了!少见这种情况!

网友C:
原来是诊断卡问题,有的诊断卡不是兼容所有的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诊断卡问题,有的诊断卡不是兼容所有的板子的

的确是诊断卡坏了,所有板子都不跑码,说实话这种情况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
板子容易出题,这个东东也会出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替换法是维修中最灵的方法。

网友:
的诊断卡质量不如以前了

网友:
这下估计你应该要长记性了,呵。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很是郁闷的啊

网友:
同样的遭遇我也遇到过  呵呵

网友:
然后你跟客户怎么说?客户换板了吗?

网友:
不能太相信诊断卡,有些板子不跑码照样能点亮!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少见,我一般用两卡的

网友:
我喜欢  加个小喇叭

网友:
呵呵。。诊断卡我一个月丢了2个

网友:
还好我习惯插vga或p2该亮的都跑不了

网友:
好在楼主聪明,不然真的被搞傻了,呵呵。

网友:
跑E0擦了下内存就好啦?诊断卡害死人

网友:
楼主那卡显示成一个“一”字这样的情况不会多见吧?同样的钱买不到同样的东东了,通货啊

网友:
楼主也太不细心了吧?

网友:
ni lai 打酱油?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事啊!楼主这次可赚了一块主板啦!恭喜恭喜啊!

网友:
诊断卡不是万能的,在有些板子上就不跑码的。

网友:
就是 最近修了两台dell小台式机 壳子难拆就算了 插上诊断卡 到D0 显示器却显示了无语

网友:
没了诊断卡,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质量差了好多,还是选好一点的吧

网友:
看来,有时真得多备几个

网友:
我i朋友也是过这样的,笑死我了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还会把VGA线插上,看显示器亮不亮,有时候PCI槽有问题,卡也不跑码

网友:
我丢了不少诊断卡,也拾到不少,不用买的,好多机器里面有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丢了两块,一直想找时间去找他要回来,没想到一段时间它机子有问题,让我拿回来了

网友:
是啊,这个很好的经验。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工具是OK的,否则将让自己走好多弯路的

网友:
恭喜呀,一个卡换了个主板的钱

网友:
总算找到问题了啊

网友D:
我现在一般都是诊断卡+pc  speaker  这样即使诊断卡不跑码,也可以通过“嘀”的声音判断主板是否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一般都是诊断卡+pc  speaker  这样即使诊断卡不跑码,也可以通过“嘀”的声音判断主板是否启动

这办法好!

网友:
还真是想不到这个原因

网友:
没遇见过,下次该注意了,嘿嘿

网友E:
诊断卡绑线是怕丢吗?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诊断卡绑线是怕丢吗?求解

哈哈,正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搞机很少用诊卡,都是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正解。

我装系统的优盘也绑了一根线   呵呵

网友:
           诊断卡,我都看过坏几个了,楼主太相信诊断卡了。有时候该准备2个诊断卡用的。

网友:
这哥们太给力了 虽然有点好笑 但是 是个杀手帖子  有价值

网友:
为啥我只是有去无回呢!!!

网友(点评):
因为你没有回头客,被同行拿去了

网友G:
这个下次知道注意下了,还没有见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下次知道注意下了,还没有见过这情况

哎呀~~~~防不胜防呀

网友:
确实讯维卖的鑫帝PT0903C很好用,我买过50元的中文诊断卡,太垃圾了,中文的卡傻傻的,C1代码中文的提示CPU或者主板没正常,提示检查CPU和主板

网友:
被诊断卡忽悠了。!

网友:
哎  还是有个备份的好啊

网友:
谢搂主的提醒呀 我也遇到过主板不兼容诊断卡的 差点就被它给坑害了

网友:
我的是15元的

网友:
真是提醒得好。也碰过万用表问题误判的

网友:
要他细。就什么都好找。

网友:
我一般修板都会插个喇叭的,一鸣惊人啊

网友:
学会了诊断卡绑线

网友:
我有块板,是插上卡正常,去了不正常。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看见不跑马的直接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就象开机不加电,最后发现电源线断了的都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还好我什么都不多,诊断卡比较多,后面换了一张,查出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诊断卡绑线是怕丢吗?求解

有的时候也好找,这个没人不同意吧。

网友:
前几天到一个同行那里取件,聊起客户的奇怪做法,他说有的客户内存因为不符按不进去,居然还有把口改动按进去烧啦内存的。不知有没有遇见的?我只遇见客户按反通电烧啦2个接地金手指,人家反过来又烧掉另外2个,一共烧掉4个。

网友:
这事真少见,赶紧换个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