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盘正AK790后,发生在V星P43 NEO 上的一个更变态更离谱的事

楼主(2012-10-22):
自盘正AK790事件后,今天又摸出一片还能过眼的主板,V星P43 NEO, 废话不说,上U测试, 只看见测试卡疯狂的亮了又灭,2秒通电掉电循环一次,非常象12V保护(但12V短路保护是不会再自动上电的)。不象是自动检测信号(有些主板第一次开机要闪几下才能进系统,但时间通电掉电没这么快)。还是耐心等了10几秒,还是反复掉电,表针短路RST针后,神奇,电源完全断了,不再自动上电了,反复开机,偶尔能跑下F1,E0,98,反正很奇的代码,确定主板问题了,肯定首先测各大供电了。一把表笔伸到代测试点时,晕死,表值还没有反应过就为0了,掉电太快没办法测啊。这时候大家应该想到短路绿线来测,但我在这提醒一下大家,这一招很危险,我就试过把本来是管坏的,结果再把管下电板烧出一层皮来。我想到安全点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自动关机,拔掉小12V后,就不会掉电了!!!呵呵。   拔掉12V后上电测试,内存1.8V正常,桥有时有电,有时却没有电,看来可以定位在桥供电部分了,UP6103+MOS。之前我发过一篇求助也是这个,后查图解决了。看来V星这一块是通病啊。上图:

先测量其工作条件VCC,BOOT与VREF电压,12V    12V  0.4V  根据 图纸应该是1.25V ,看来上一级有问题,再找图:

这个1。25V是U20(UP6261),一个很特别小8脚的第6脚发出,查其工作条件VCC  EN 第6输出脚, 5V  0V  0.4V 看来问题找到了,这个芯片没有开启电压,所以不工作,顺藤摸瓜,追上图中分压电阻,上拉5VDRV1端为12V,说明是5V怎么会来12V呢,再查图跑上去发现又是一小8脚芯(UP7501)的第8脚产生后经12V上拉的。12V为正常,那么是电阻坏了?测试,阻值正常,难道芯片坏?拆下来,测焊盘,还是0V,阻值正常,有电进没电出,唯一可能就是分压电阻虚焊了,用烙铁补一下,再测,还是没到2.5V,看图,还有一个5VDRV_EN连着这线,难道是他拉低了,查图:

这是USB供电,也用了一个特殊的芯片,第5脚连到(UP6261)第8脚EN上,这是什么鸟主板啊,这么设计不是明摆害人嘛,这个主板上,有6个这样的芯片,在UP6261 的第8脚附近元件太密没有办法断线测量,只好跑线了,这个USB供的UP7533  分部在两个地方,一个在主板外设接口边上,一个在开关针上面,前置USB接针,而且还是8个输出端,
要一个个的排除太多工了,即然他们都连到UP6261的第8脚,证明他们是走同一线路,断了线来量,应该会更快,跑线,前置面板的连线在主板背后,用手术刀划断他,测量还是没有正常,再补回线,拆主板外设接口附近的下来后,测量,终于出2.6V了。
接上12V小四P,上电,傻了,开机是正常了,不掉电了,却没复位?再反复测供电,桥供电怎么没了,又从来重测UP6103的VCC BOOT VREF 12V,12V,0.9V 看图,VREF应该1.25V才对啊,测UP6261第8脚,也是0.9V,难道芯片也坏了,从料板拆一个来换上去,VREF输出1.25V了,再上电测,桥还是没有供电,UP6103也坏了,还是在同一片料板上弄一个下来换上,上电测桥供电,终于看到久违的1.25V了。现在上电正常,复位有了,却不跑码,我的天了,这板还让不让人活啊。真想给个一铁锤.休息,扔一边去.冷静20分钟后,再来。听饼哥说过,这小五脚也很爱坏,上电测一下电压看看,突然发现,第5脚一碰就歪了,晕死,看来是小弟放主板时,被其它主板碰压到这个脚,焊盘没掉,没发现,马上换一个上去。开机,还是不跑码?没思路,准备刷BIOS后不行扔垃极了。忽然想起,我没换UP6261之前,好象反复几次重启,偶尔会跑一下码的?会不会是。。。。。马上换回原来的UP6261,嘿,有意外了,(还 记我之前写的水货内存不,这次我不会犯这个错的,我保证是正口KST 2G/800 双面,还是全新的),但有一点很奇怪,换回这个UP6261后,第8脚为0.9V.低了0.3V,但有跑码了,E0  00  内存不过。

看来是余下是BIOS的问题了,一会刷了,这个主板应该是OK的了,心情也松了一下,还记得我前面拆了两个主板外设接口的USB电源供电模块UP7533不,这又是不解之迷,当我从料板上弄两个UP7533回到这个板上后,主板全部修复,一路跑到2A,屏幕正常显示,等待的是小弟第二步上系统测外部接口, USB,网卡,声卡,PCI,硬盘接口。。
有人说我写得很乱,不知道是什么坏,那最后我总结一下:
1、首先是USB供电模块5VDRV_EN拉低UP6261的第6脚供电,造成UP6103无法得到参考电压,不工作,开机反复重启
2、其次  UP6103芯片坏,造成桥供电1.25V没有输出,解决反复重启问题后,却没有复位了。
3、V星主板通病的小五脚芯片断脚,解决后1.5V出来但还是没有跑码。
4、查第一步时换了一个UP6261可能是性能不良,供电全对上图纸却没有跑码,换回原供UP6261(第6输也差0.3V)当内存(这里为什么供电全好的不能跑码,相差电压反尔能跑码。)
5、补回USB供电模快后,跑码后正常,完全修复。(这个USB模块为什么会影响到内存)
到此,这个主板算是修好了,先是坏了一个USB供电模块(UP7533),其次坏了一个V星专用的小五脚桥供电(UP7707),最后坏了桥PWM芯片(UP6103
但有几点迷团还在心中,望高手或老师指明一下:
1、这个主板图纸上标的UP6261   6脚输出为1.25V 到UP6103的第7脚,为什么我换一个输出电压正确为1.25V的不正常,反尔换一个输出低了0。3V的UP6261却正常,注:其它脚的电压基本一致。
2、这个USB供电模块UP7533倒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缺少他会导致跑当内存的代码?

网友:
高手,太好了。这问题都能搞好不错。

网友:
这板子要是没图纸可是不好修!

网友A: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经验和技术了,果然是久经沙场的人

网友B:
p43主板缺供电会循环重起、点复位变关机是正常现象,楼主写得很乱

网友C:
谁知道 UP6103 能用什么代啊

网友:
我看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哦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经验和技术了,果然是久经沙场的人

我是新手,刚从基地回来不到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43主板缺供电会循环重起、点复位变关机是正常现象,楼主写得很乱

能不乱吗,这种神经问题,跟图纸居然对不上号,转几个圈的弯路才回到原点,还坏几个东西。

网友:
USB这个六爪。,这个也连接内存附件个有一个小六爪芯片 不信你看看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 UP6103 能用什么代啊

up6109ASA8代换。

网友:
USB供电模块UP7533缺少他会导致跑当内存的代码原因应是本身5脚相连的5VDRV_EN工作开启信号也同时连接到UP6261第8脚EN上,如果缺少这个芯片同时也会导致UP6261 8脚EN信号电压异常,即会造成UP6261 本身工作条件异常不会从本身7脚输出1.8VREF信号电压到内存供电管理IC对应基准电压或开启信号引脚带动本身工作,所以会造成跑档内存的代码,这里的1.8VREF应该相当于内存工作的参考基准电压。

网友:
乱,碰到这样的问题肯定会乱。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啊  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