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X8AAT(K40AB)进液不开机

楼主(2012-10-22):
接华硕X8AAT(K40AB)一台
顾客描述故障:进液不开机
拆机后仔细观察主板没有明显腐蚀和进液的痕迹,用万用表测3V电感PL8703对地0欧姆5V电感PL8704对地13欧姆
一般机器修到这里基本都可以判断是RT8502的问题了,因为一般待机2个电感一起短路的情况是不常见的(芯片坏的几率非常大)不过这个是进液机,还是一步一步来吧,翘起电感PL8703,果然3V后级不短了前级短路。再翘起PL8704也是后级不短了。这下清楚了,很自然的取掉RT8502芯片再测,PL8703正常了,PL8704还是短路。中间还短?中间就剩PQ8702PQ8703了测了一下,呀,PQ8703穿了。直接接地了,换吧,为了保险,上下端门的2个管子一起换了,问师傅要了个RT8502也换上了,对地都正常了。把翘起来的2个电感也都焊好,又测了一遍,OK,对地值都是400+,应该正常了。
一上电,我晕,打表。还有短路?
有点没耐心了,可调电压调到2V,电流控制在1A左右,烧吧。摸来摸去,摸到网卡的时候,烫手。哈哈,问题找到了。取了网卡。上电,我晕,待机0.2A,还短?电压就开到19V接着找吧(因为就是19V的时候待机偏大)摸到RT8502的时候发烫,我晕!我不是刚刚换的吗?
难道没焊好吗?仔细看了下方向,没问题啊。又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我晕了,难道又烧了?量了一下2个电感,PL87033V电感)对地400欧姆,PL87045V电感)对地30+欧姆,翘起来量后级正常,前级还是30+欧。量了下2个管子,都是正常的。完了,芯片真的烧了!!!没好意思给师傅说,自己去料板上找吧。找了半天没找到RT8502,没辙了。厚着脸皮问师傅想要个芯片,师傅也没了,让我去找个51125,说2个芯片可以代换。在料板上找了个51125,担心烧,把2个芯片的图纸都找出来,一看,果然芯片引脚定义基本都一样。(几个主要的供电,开启,基准,反馈,对地引脚都一样)
这下放心了,小心翼翼的吹上去,上电,OK,待机0.02,开机吧,一开机,电流瞬间升到0.4A的样子掉电了,连开2次都一样(没上U和内存),赶快拔掉可调。难道主板上还有短路或者有电压没出来吗?晕了,这下麻烦了,对这个机器实在是失望了。出去抽支烟,冷静冷静吧。
抽了一半,忽然想到我好想除了待机3V/5V2个电感,其它电感都没量过,郁闷了,这个错误真是让人无语……
回去赶快量主板上其它电感,当量到这里
PL8503的时候,只有1欧姆的对地阻值。是个1.2V的电感,在主板上的位置应该是给显卡供电的,显卡电感按道理最低也有个3/4欧姆啊。感觉不对劲,翘起来量了下,果然问题找到了,后级对地是3欧姆,前面还是1欧姆,这个芯片也烧了吗?不太确定,有了前面的经验,先量下PQ8501PQ85022个管子吧,DS阻值都正常,没有穿,又分别打了下2个管子的G级对地阻值,PQ8501(上管)对地阻值有500+欧姆,正常。PQ8502(下管)对地阻值怎么成0欧姆了?难道是G级和S级击穿了!(以前修到过这2个级穿过的)换了个管子,还是一样,取掉后量了一下焊盘上的G级对地也是0欧姆,哈哈,问题找到了,是UP6111这个芯片坏了(因为中间没东西了,正常的时候N沟道的管子是要高电平导通的,就算是下管也不可能对地是0欧姆的)和师傅说了下,师傅说这个芯片不好找。翻下料板,没找到,就让师傅订了个,1天后到了,焊上去后阻值正常,焊好电感,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了。又把主板上所有的电感量了一遍,没发现异常。上电后电流正常了,也不掉电了。上U,上内存,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上屏,漂亮的华硕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总结一下:
1:进液机器千万不要急着上电,先拆机,一步一步来,不要怕麻烦。(有的顾客对机器很爱护,一进液就直接断电,关机,拔电池了。所以拿到维修公司的时候你只要拆开清洁一下主板烤一下说不定都能好。一上电就全完了。)
2:主板上的所有电感一定要仔细的,完整的全部量完。那里不正常就修那里。
3:一定要仔细观察进液部位,或者主板上所有地方(比如发黑,发黄,发霉等)有的地方很小,很细的我现在眼力还不行,不过仔细一点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的。

好了,就这么多了,虽然走了些弯路,不过好歹修好了,新手第一次写帖子,写的很细,也很白痴,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帖子大家看了可以给点分吗

网友:
呵,我分不够啊。。。不好意思

网友:
LZ不错,我也是个新手,觉得你比我强多了。

网友:
拿到板子首先看有没有进水没有的话  打各个电感阻值是否正常在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