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华硕p5qpl主板,不上u时上管的D极是12V,G极和S极都是0.16v,下管d是0.16v,G、S都是0.上u时上管G、S都是0.02V,下管G、S都是0V。请问应该从哪个地方查起?

网友:
既然G级没有电压,检查G级控制电压,只有控制级有电才能导通吗 !

网友:
要是我先换了电源管理再说。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先  在查MOS管控制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查下看看各条件有没有.

网友:
检查G级控制电压

网友:
从G极,电源管理芯片,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安上cpu不卡卡扣就有电压

网友:
没上U,你上假负载测的吗?

网友:
不上优又不上负载它怎么会给你电?

网友:
我是说上管的电压

网友:
先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VCC,VID,EN是否满足

网友:
不卡卡扣就有电压,是不是与cpu座有关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你试下。。。。。。。

网友:
看主板其他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如正常就查CUP IC 可能坏了

网友:
听LZ描述像是 座子的问题

网友:
座子的问题有可能

网友:
不卡卡扣用手按住cpu也电压也会降到0.02V

网友:
查电源Ic的EN脚有无电压,这些故障好修啊

网友:
按供电时序查,前5个供电正常了么?

网友:
不上U时测出的数量没有什么意义,上U后再测,如果上管G极没有电压,先用力压着CPU座,再测一次,还不行就追上CPU供电芯片,找图对查其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不发信号,替换测试。